希望有人可以帮助我 欧姆龙 绕线机设计

楼主(2012-04-12):
欧姆龙 cp1h 设计绕线机

2相4线步进电机排线 ,例如:当排线电机步数正转达到10步时,用什么程序让排线电机步数反转10步。这样反复转动。

网友A:
这样的程序应该不太难吧,脉冲输出控制就可以实现.

楼主:
对:猎隼关于这样的程序应该不太难吧,脉冲输出控制就可以实现. 内容的回复:

谢谢。

我知道用脉冲数出。步进电机应该是用高速计数器吧。CP1h 没有高速计数器指令。我想知道的是用软件编程控制。

网友B:
兄弟 你用什么系列的PLC在做呀,现在绕线机是白菜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什么系列的PLC在做呀,现在绕线机是白菜价格了

欧姆龙 cp1h 我做的是毕业设计

学校让做的

网友D(2012-06-06):
应该是绕线马达转一圈,排线马达走一个线径的吧,排线马达始终在一个范围内往返吧,这个应该不算难,不仅是欧姆龙的PLC,一般的都可以做到的,不过太细的或太精密的可能会排不那么准的,因为两个马达的起步不一定完全同步,再就是绕线马达一直在转,而排线马达到位后转到反转时要停顿一下下,有一点点误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