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矩环限速的问题

楼主(2012-04-12):
一般伺服都会提供转矩环限速的功能,是怎么实现的呢?我自己的方法:
IF 当前速度>限制速度 THEN
    目标转矩 = 速度环调节结果
ELSE
    目标转矩 = 给定转矩

但不管怎么调速度环PI参数,都会抖起来。。。。
有大侠能帮忙指点下吗?不胜感激啊!

网友A:
伺服转矩模式下限速,主要目的是防止飞车,或约束在限定的最高运行速度点上。

位置模式和速度模式下,也会有转矩限制功能,主要目的是限制输出力矩别超过驱动对象可承受的范围。

楼主看来是在做伺服转矩模式下的限速功能,总体思路看起来是对的:

超过限速点,走转矩受限的恒速模式

未到限速点,按目标转矩走转矩模式

不过切换时机可能需要注意,比如合理设置滞回区,避免在限速点附近频繁切换。

楼主:
今天又试了下,貌似直接在速度环下限制输出转矩就可以了??不用做切换啊

网友A:
楼主是用伺服,还是做伺服?

楼主:
做伺服,今天试了下两个环路切换的,滞回区确实不是很好设置

转矩控制限速的话,直接在速度环下将转矩限制为给定值,效果是在没有负载的时候,转速不超过限速值;在加负载后,如果转矩达到给定值,则降速。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既然是做伺服,功能设计就必须满足功能需求。

转矩模式下,外载高于目标力矩,电机被外载反拖,运动状态由外载决定;外载低于目标力矩,电机带动外载加速运行,限速的目的在于避免飞车或超过目标速度。

如果把带限速的转矩模式做成转矩受限的速度模式,速度指令恒定为限速点的话,则从功能上就背离了转矩模式的运行特征,尤其是外载小于目标力矩时带动外载加速运行的运动特征。

个人以为,如果外载小,系统加速运行,直到速度向上超越限速点时,再切入转矩受限的恒速模式。此后,直到速度环按照受限力矩完全饱和时,即外载已达到并超过目标转矩时,再切回速度受限的转矩模式,此时原则上不会朝着超速的方向发展,是回归转矩模式的绝佳机会。不知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