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机器人维护问题

楼主(2012-04-12):
1, 公司准备上一个机器人的项目,想知道一般机器人的维护费用如何

2,机器人的故障处理多不多,如一般机器人的伺服系统用什么品牌?

3,这些伺服系统的机械传动是齿轮还是齿条,还是皮带还是液压或是气动,哪类故障较多

网友A:
1,机器人维护费用并不高,主要是夹具和程序开发,属于一次性投资。

2,机器人故障也不多(当然是正常使用),伺服系统由机器人制造商决定,电机西门子的比较好,伺服放大三菱的比较好。。。。。。

3,基本上是齿轮传动,机械故障很少(如果不撞的话)。

网友B: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41221144400001

网友C:
都是普通高精度交流伺服~不过机器人伺服精度要求和响应时间比较高而已,实际上市面上大多品牌的高端伺服系统都可以做!

所谓差别无外乎就是:1.机器人需要总线型伺服(高端),不是常规的脉冲控制(低端);2.编码器精度和制式,实际应用中,ENDAT编码器比较多;

因为机器人的控制结构,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要点:1.控制器的计算能力高,2.控制器与伺服之间的总线通讯速度快(数据传输量会很大),3.伺服的精度高;

以现在工业控制技术的发展程度,应该说,很多品牌都能达到要求。机器人控制的核心,不在硬件,而在软件,比如CNC和沟通CNC系统与外部指令间的变换库,以及一些其他的控制算法,是需要机器人行业的长期积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