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300/400PLC的编程适配器

楼主(2012-04-12):
本人初学西门子PLC,请问各位有没有可同时适用于S7-200/300/400PLC的编程适配器电缆?用于电脑和PLC连接进行通讯?

请高手提供型号.

网友A:
不一样,编程电缆不同

网友B:
自己买插头  自己焊    外面没卖整体的都自己做,除非是厂家提供。

网友C:
s7-200用PC-PPI电缆

网友D:
   ????????前三楼

    楼主找SIEMENS 代理商买一根 USB MPI/DP的适配器,完全可适用于S7-200/300/400 的所有系列CPU 编程用,价格约2800 大洋

网友E:
订货号:6ES7 972-0CB20-0XA0   USB接口:支持PPI,MPI,PROFIBUS,S7-200/300/400通用。

网友E: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手头上有闲置电缆可以出手齐全Email:wzx20100607@163.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前三楼     楼主找SIEMENS 代理商买一根 USB MPI/DP的适配器,完全可适用于S7-200/300/400 的所有系列CPU 编程用,价格约2800 大洋
是吗。以前没见过还有这种电缆。你确定吗

网友G:
西门子CP5511.CP5512.CP5711都可以的现在最好买CP5711,CP5711(S7200.300.400.TOUCH)通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