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直接发送“脉冲+方向”的脉冲输出卡?不是运动控制卡给步进电

楼主(2012-04-12):
有没有直接发送“脉冲+方向”的脉冲输出卡?不是运动控制卡,也不是一般的PLC,传送给步进电机的,控制步进电机运动的。。。

 有谁知道吗?

要是还能带有接受编码器的信号的接口及一些接受开关量信号的接口的话会更好的。。。

网友A:
有,是步进电机控制器,一般是电机相配套的。

楼主:
哦,我不能用运动控制卡的。。。因为以前用的就是运动控制卡的。。。

网友B:
你在淘宝上搜索下“步进控制器”就知道了,帮朋友做个简单冲床送料装置电气设计,用过一个。通过一个开关量的输入控制启动,设好脉冲频率和脉冲数。反正那东西有10多个指令,也可以编程的,通过编程也能实现很多不同控制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是步进电机控制器,一般是电机相配套的。

哦 其实我是要控制伺服电机的,使用伺服驱动器的位置控制模式,需要接受“脉冲+方向”的信号的。。。步进电机控制器恐怕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淘宝上搜索下“步进控制器”就知道了,帮朋友做个简单冲床送料装置电气设计,用过一个。通过一个开关量的输入控制启动,设好脉冲频率和脉冲数。反正那东西有10多个指令,也可以编程的,通过编程也能实现很多不同控制要求。

“步进控制器”是很好的,但是我要的PCI形式的,插到PCI插槽里的。。。所以这个也不行的。。。还有知道的吗?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C:
单轴数控系统就可以呀,帝特马就有这种系统,质量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轴数控系统就可以呀,帝特马就有这种系统,质量也不错。

哦,我要6轴的,不要数控系统的额。。。我只要一块PCI接口板的。。。IO信号接口的。。。

网友D:
我们有你说的6轴的、“脉冲+方向”、带I/O信号接口的、PCI脉冲输出卡,是点位控制的,不带直线和圆弧插补功能,只是我们也把它叫做“运动控制卡”。taoden@126.com

网友E:
好像松下的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就是用来控制松下的伺服电机的。。。用脉冲。。。

楼主:
对:taoden关于我们有你说的6轴的、“脉冲+方向”、带I/O信号接口的、PCI脉冲输出卡,是点位控制的,不带直线和圆弧插补功能,只是我们也把它叫做“运动控制卡”。taoden@126.com。 内容的回复:

我能看看那你们的产品吗?我的QQ号 1620397031。。。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松下的就可以啊

我控制的就是松下伺服电机,脉冲来控制。。。

网友G:
松下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松下的什么可以啊???松下有这种板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