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整流/回馈单元的过流原因和保护

楼主(2012-04-12):
6SE70整流回馈单元烧熔断器,安装OPC后是怎么实现过流保护?整流单元的过流是怎么样产生的?

网友A:
也许是正在工作中突然断电了;也许是触发脉冲受到某种干扰了;或是环境温度太高了,电子元件产生的温漂导致触发脉冲的信号严格的对应关系失衡了;OPC是IGBT做成的,他是大功率晶体管技术,自己具备短路保护的功能,所以一旦发生过流,他能自动锁死,保证系统的安全。

网友B:
求 西门子6S7033整流回馈单元F090故障处理方法

网友C:
你的整流回馈是做什么设备用的?如果是提升机等设备,而且正好是降落,很可能是逆变颠覆。我碰到过颠覆时烧了好几个熔断器,都是560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