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步科 HMI
维纶2.7.4做的画面下到EVIEW的MT508SV4CN去了

楼主(2012-04-13):
维纶2.7.4做的画面下到EVIEW的MT508SV4CN去了。现在人机与plc无法通讯了,怎么办?

网友:
重做系统。。。。。。。。。。。。。。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数据线不好,可以换一根试试,我曾经也遇到无法通讯的问题,检查接口后发现数据线连接松动,有时新买的数据线也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