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伺服上位机上电后会自己移动问题

楼主(2012-04-13):
我有一台XY电移台,用的是松下A5伺服400W电机,上位机是CNC2000四轴运动控制卡+工控机,按差分接法接好线后(44-47接方向和脉冲,29和41接24V地,7接24V正,13接机壳地,单独给伺服上电,伺服上的位置表示为0,无跳动。但给上位机上电后,其中一个轴(X轴)会慢慢移动,此轴的伺服上显示数字在移动,检查了几次线路,没有发现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伺服坏了?还是哪里有问题,请各位大大帮我解决,谢谢!

网友A:
楼主CNC2000是什么牌子上位机控制系统啊!

楼主:
CNC2000是一种类似于雕刻机的运动控制程序

网友B:
调换伺服驱动器试试,看看问题是定轴位的,还是跟着驱动器走。

电源质量不佳,接地不可靠,都会引发不预期的问题。今天有个传感器的信号处理盒与不良接地的工作台相接触就频繁报错,脱离开了,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