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单按键启停问题

楼主(2012-04-13):
       这几天没事在家做了个三菱CPU单按钮启停的程序,当时用 SIM 模拟器运行正常,按一下松开输出,再按一下松开停止,如下图

下图为输出状态,请 帮忙看看程序有错误吗

但是我将程序下载到 FX0S CPU中去运行时却出错了,成了点动输出啦,松开就停止输出,为什么?

网友A:
M3线圈在那?受什么控制?

网友B:
你把M3的触点部分先删除。然后再试。程序是对的。

网友C:
我做了一个程序也是FX的

网友D:
这个用ALT指令,很容易的啊。

ldp x3----------------------alt m0

ld m0---------------------out y3

end

是不是啊?

网友E: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M3是HMI 屏的一个点动按键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用ALT指令,很容易的啊。ldp x3----------------------alt m0ld m0---------------------out y3end是不是啊?

你就照着这个,把m0定义到你的屏里,把选项定为瞬动。。

真够笨的

还有就是直接写一句:

-------| M0|-------(Y3)--------

然后在屏里定义按钮--连接M0----定义成“交替”。。。

网友E:
       谢谢通讯网指教!原来是 M 3 在屏别的地方被 用了 ,M3 并联在上行就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把M3的触点部分先删除。然后再试。程序是对的。

网友H:
3楼的 可以实现, 但问题是, 忘了加 上升沿 之令了.............

网友I:
使用ALT指令是可以实现但是在PLC中实际运行时好像是要短路一样一下才会停掉,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J(2013-10-11):
请问两启两停与两启三停电动机控制电路相比较,有什么优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