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G3 22KW 启动报模块故障

楼主(2012-04-13):
康沃G3 22KW启动报模块故障,升压380带1.5电机一切正常,动力三相电带30电机启动就报模块故障,请高手帮忙解答哈,

网友A: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41322472000001

网友B:
“动力三相电带30电机启动就报模块故障”,有可能是电源电压低的缘故!

网友C:
排出电动机和电动机电缆接地,短路故障的前提下,变频器电流传感器电路故障了。

楼主:
我觉得有可能开关电源功率不足引起的  但是不太确定

楼主:
对:第五纪冰川关于排出电动机和电动机电缆接地,短路故障的前提下,变频器电流传感器电路故障了。 内容的回复:

这个还没有检测过,我得去查查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但是不太确定

开关电源功率不足,应该不会。变频器开关电源在带额度负载空载输出时功率消耗是一样的。

报模块故障应该是发现逆变电路有故障或过流才报。既然1.5kW 能转,逆变部分应该问题不大(也不排除光电驱动不良和模块不良),应该从电流检测回路开始查找问题。

从你的排查故障的过程来看,你对变频器修理缺乏基本常识,强烈建议找专业维修人员,搞炸机了问题就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