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剪机控制电气线路图

楼主(2012-04-13):
一台油泵电机、两个电磁阀控制油一进一出,还有两个行程开关一边一 个,通过两个行程开关来控制电磁阀油进出。谁会这个电气控制图,谢谢赐教。

网友A:
  出个电路供你参考:

网友A:
对1楼电路原理的说明:

   在未按启动按钮时,回程到位的接近开关XK2,处于顶开状态(即XK2的常闭触点断开),按下启动按钮YK1,Z1得电自锁,油泵电机启动。同时是继电器J1得电自锁,J1的常开触点闭合,使进油电磁阀DCF1的线圈得电,DCF1门开,接到下切,当见到下切到碰到接近开关XK1时,XK1的常闭点断开,使J1失电断开,使DCF1失电关门。同时XK1的常开触点闭合,又使J2得电自锁,使出油电磁阀DCF2的点开门,剪刀反向抬起,当运行到碰到XK2时,J2断开使DCF2 也失电断开,阀门关。再按启动按钮YK1时见重复上述动作。如按停止按钮YK2,Z1 失电,电机停转。

网友B:
1楼的朋友你的软件不错,能给我发一份不?qq1009249112

楼主:
有没有自动的控制方式呢  就是我还有一个转换开关,要自动按一下启动就一直剪,手动按一下就剪一下,谢谢赐教

楼主:
电磁阀和行程开关都是二线制的

网友A:
      如加自动剪切,是不是还得加控制条件?应加一个钢板到位判断开关:即剪刀抬起回位后,不立即剪切,只有钢板碰到该开关,才可进行第二次剪切。

      如是这样,将1楼图稍加改动即可实现自动与手动都能剪切的功能。

网友A:
    楼主:现将代自动与手工控制电路画给你,供你参考:

电路原理的说明:

    YK0为自动/手工转换开关,当它置手动档时,与原电路一样。置自动档时,Z1的常闭辅助触点与YK1按钮串联,再与XK3接近开关并联。

在未按启动按钮时,回程到位的接近开关XK2,处于顶开状态(即XK2的常闭触点断开),按下启动按钮YK1Z1得电自锁,油泵电机启动。同时是继电器J1得电自锁,J1的常开触点闭合,使进油电磁阀DCF1的线圈得电,DCF1门开,剪刀下切,当剪刀下切到碰到接近开关XK1时,XK1的常闭点断开,使J1失电断开,使DCF1失电关门。同时XK1的常开触点闭合,又使J2得电自锁,使出油电磁阀DCF2的点开门,剪刀反向抬起,当运行到碰到XK2时,J2断开使DCF2 也失电断开,阀门关。当钢板碰到XK3,使J1得电吸合,J1的常开触点闭合,使进油电磁阀DCF1的线圈得电,DCF1门开……又重复上述动作。如按停止按钮YK2Z1 失电,使电机停转,电磁阀也同时停止工作。

在自动工作下,启动按钮只起一次启动作用,电机启动后,再按YK0将不起作用,其原因就是用Z1的常闭辅助触点与YK0串联,当按下YK0使Z1得电吸合,其常闭触点断开,故启动按钮YK1不起作用。这样处理就是确保电磁阀进退运行不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