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S用MR-JW3-SETUP161E与计算机通信,欢迎大家提供解决方案

楼主(2012-04-13):
大家好,我的伺服控制器是MR-J2S系列的,400W的,电脑上安装了MR-JW3-SETUP161E,伺服放大器接通电源,CN3的头按说明书焊接成RS232的模式,与计算机的串口连接。此外伺服参数:15参数 有站号 为10 ,16参数设置为1000,波特率选择9600 ,RS232连接模式。
软件打开后systerm settings 和站号都设置正确,结果还是提示无法通信,让我检查串口的号,波特率,站号。请问我的操作是否有错误,还是那地方不对?谢谢了!

网友A:
你系统是WIN7不? 建议直接问三菱

楼主:
不是win7,用的是xp,用422模式也不行,串口设置没有问题,波特率 校验位 数据位 都是按说明说来的。

楼主:
对了,用无站号模式也是不行。

网友B(2012-05-14):
首先确认你的通讯线是否焊接正确!然后伺服的参数默认设置即可!把端口号改成跟计算机的串口一样的!比如你的串口线是COM1那么设置就是COM1

网友C(2021-02-16):
伺服面板有个开关调成F状态测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认你的通讯线是否焊接正确!然后伺服的参数默认设置即可!把端口号改成跟计算机的串口一样的!比如你的串口线是COM1那么设置就是COM1...

真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