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倒闸的问题

楼主(2012-04-13):
1变压器倒闸先送一次高压隔离刀闸,再送油开关,再送二次隔离刀闸。我觉得先送一次侧高压隔离刀闸,再送二次侧低压隔离刀闸最后送油开关安全呀,能这样吗,2两变压器可并联,一台已运行,要停运行的,运行不运行的,送电时先送不运行的一次高压隔离刀闸,再送油开关,再送二次隔离刀闸。为什么不可先送不运行的一次高压隔离刀再送二次隔离刀闸最后送油开关,听说这会返送电有人解答下吗,返送电危险很大吗,如果按先送不运行的一次高压隔离刀再送二次隔离刀闸最后送油开关危险有多大,我觉得最后送油开关还安全的呀。

网友A:
1,楼主你的问题说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大至我是明白了你的意思;你所说的应该是固定式的油开关吧,因为你说的是有隔离开关的;(小车式的油开关是没有隔离开关的)

2,变压器在送电的时候是首先将变压器高低压侧油开关的保护,操作,合闸电源送上;再合上变压器高压侧油开关电源侧的隔离开关再合上高压油开关负荷侧的隔离开关;然后合上变压器低压油开关电源侧的隔离开关再合上低压油开关负荷侧的隔离开关;

3,然后就是合上变压器高压侧的油开关,再合上变压器低压侧的油开关;

4,这样操作是防止带负荷拉合隔离开关;

5,两台变压器要并列运行的时候也是这么操作的,只不过在并列的时候要用到同期装置

网友B:
    楼主,带负荷时不允许拉开或闭合隔离开关的,

网友C:
一、 停电的操作要求

1、先停低压,后停高压;先停负荷后停电源;先拉断器,后

拉隔离开关(或刀开关)

2、先拉负荷侧隔隔离开关,后拉电源侧隔离开关。

3、拉合隔离开关或刀开关之前应查与其串联的断路器确处断开位置。

4、先停出线开关后停主进开关。

5、每操作一项应检查确实处在断开位置。

二、送电的操作要求

1、先电源,后送负荷;先送高压,后送低压;先合主进,后合出线;先合隔离开关,后断路器。

2、操作完后,检查确实处在断开位置。

3、合隔离开关(刀开关)之前,应查断路器确处在断开位置。

4、先合电源侧隔离开关,后合负荷侧隔离开关。

5、电源必须PT二次电压应正常。

6、变压器送电后,必须听声音正常,充电三分钟。应查变压器二次电压且正常。

7、     设备检修后再投入运行前,应先拆除临时接地线和标示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