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浮点运算

楼主(2012-04-13):
请教各位老师,浮点运算的功能是什么,一般什么情况下要用到这个指令,它算出来的结果有什么用,用它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条件,学了1年多的PLC了,始终没机会用到这个指令,感觉自己编的程序还是停留在初级阶段,心急啊!求教各位老师了

网友A:
0.25*0.3 类似这样的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5*0.3 类似这样的运算

还是不很明白,是不是就是小数点的运算?

网友B:
很多计算都需要用浮点数,楼主还是去百度一下什么是浮点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计算都需要用浮点数,楼主还是去百度一下什么是浮点数吧

我了解了浮点数了,就是小数点的位置不固定,意思就是能精确到小数点后的数值,好,那PLC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种数值,一般什么领域要用到呢?

楼主:
它跟四则运算有什么相同的呢

网友C:
浮点运算实际上就是精确度的问题,也就是当你要使用小数点的时候,就要用到浮点运算了。

楼主:
PLC控制伺服马达发脉冲要用到浮点运算吗,还有没有其他地方要用到呢?

网友B:
很大的数字和很小的数字放一块运算时就容易遇到,这时用放大倍数的方法很吃力

楼主:
看来还是要实际运用一次才能完全的掌握它了

网友D:
需要进行模拟量处理的地方就有可能用到,尤其是PID.

网友E(2012-05-13):
三菱plc 浮点数做的最差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浮点运算实际上就是精确度的问题,也就是当你要使用小数点的时候,就要用到浮点运算了。

网友G:
一般浮点数 用在,模拟量信号标准化,例如PID 调节,计算比例,数学运算,等等1

网友H:
有些通讯设备有用到浮点运算.  比如: 多功能电能表的 Modbus RTU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