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达人用过研华USB4711a,小弟有事求教

楼主(2012-04-13):
我最近购置了研华的usb4711a数据采集卡,但是一直驱动安装不上。从官网上下载的4711a驱动(我用的32位xp系统,下载的也是32位xp下的驱动)安装后,在设备管理器里显示驱动不正常。更新驱动会死机。

哪位达人用过usb4711a,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把所有的杀毒软件都关闭了再重新安装。如果不行就把杀毒软件都卸了再安装,还是不行就重装系统然后直接装驱动,反正肯定是杀毒软件的问题。你应该用的是QQ管家。

网友B:
装驱动和装打印机驱动没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