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电机的配置

楼主(2012-04-13):
75KW电机星三角起动接触器用多大,电缆用多大?

网友A:
开关200A,接触器95A的两个,50A的一个,电缆可用35m2,热继整定值63~80,装在第一个接触器下面

网友B:
75kw电机电流约为150A

主、三角接触器0.58×150=87A

星接触器0.33×150=49.5A

根据以上计算选择接触器95A的2个,50A的2个

网友C:
一般75千瓦,电流150A,估计选型的话,150-200A;供参考;

网友D:
要35平方的导线,或者两根20平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