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充电电阻的简易计算法

楼主(2012-04-13):
变频器的充电电阻(或称限流电阻,电容充电限流电阻),损坏后的代换,一直未能引起我足够的重视,原因如下:

1、坏掉后,依据原型号(主有电阻值和功率值两个参数)代换就是了,似乎用不着计算;

2、如果烧毁严重,型号都看不清了,参考同类功率机型代换就行了;

3、各厂家变频器的同功率机型,所选用的充电电阻,从电阻值和功率值上,取值相差悬殊,依据的似乎不是一个标准,计算依据哪家的标准才好呢?

网友A:
这个主要看你上一级的保险或开关能否承受电容充电的电流。第二就是看电容参数允许多长时间充完。电压是知道的就好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