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台电机的基准频率是多少?

楼主(2012-04-13):
在变频调试中碰到这样的问题:

变频电机型号:YVP-355M1-4,KW:220,HZ:5~100,r/min:150~2980,A:387.7。后面带的风机功率220KW,主轴转速1450r/min用联轴器传动。在变频器调试时,基准频率设为100HZ,频率给到50HZ马上报电机过载故障。后询问电机厂家说基准频率是50HZ,这样设定后频率给到50HZ电流反而在额定电流内,请问下:

1、这样的电机与4极1500转的电机有什么区别?后来听客户说电机温度很高

2、就当真正的基准频率是50HZ,我把基准频率设为100HZ给定50HZ输出电压才190V啊电流为什么超过额定电流?

望各位大侠解答啊

网友A:
同样的负载,不同的供电电压情况下,电机电流当然不同。

假定负载为220KW,在380V的电压下,电流为387A。

如果负载仍然是220KW,在190V的电压下,电流应该为387*2A(忽略其他因素)!

网友B:
V/F控制,频率最大对应最大电压,P=U*I,要输220KW的功率,190V 的电压,电流必须大。

网友C:
“这样的电机与4极1500转的电机有什么区别?”

1、4极1500转的电机不允许运行频率超过50HZ;

2、而“HZ:5~100,r/min:150~2980”这个电机允许弱磁调速频率升高到50HZ-100HZ ,而电压保持在380V;

网友C:
“我把基准频率设为100HZ给定50HZ输出电压才190V啊电流为什么超过额定电流?”

1、“50HZ输出电压才190V”,电压偏离额定电压50%,转矩下降250%;

2、电压低意味着转矩不足,转子转速过低转差大或进入堵转,电机电流猛增!

网友C:
3、“HZ:5~100,r/min:150~2980”,基准频率还是50HZ,只是这个电机允许弱磁调速到100HZ;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之所以有这样的疑问是因为现场同一牌子的变频电机有标频率5~50HZ,铭牌上都没写明恒转矩和恒功率是多少范围,当时调试时基准频率设为100HZ没带负载运行都还好,也许因为风机是二次方递减负载需要的转矩小吧,就没多想,带上负载才发觉不对。更奇怪的是现场有另一牌子的4极变频电机频率5~70HZ,150~2100转,后面带的是减速机电机侧主轴为1480转,带上负载后,基准频率设为50HZ,一天要报十来次电机过载,而把基准频率设为70HZ在满足同样生产工况情况下一切正常,好奇怪,所以混淆了

因为中国电网工频为50HZ,国内电机厂家必须按这个设计,是不是下次看到国产电机基准频率就设50HZ?

网友A:
基准频率没有特别规定必须是50HZ,设置为多少为适宜,是平方替减?是恒转矩?还是恒功率?具体要看负载状况而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天要报十来次电机过载,而把基准频率设为70HZ在满足同样生产工况情况下一切正常,好奇怪,所以混淆了好奇怪,所以混淆了因为中国电网工频为50HZ,国内电机厂家必须按这个设计,是不是下次看到国产电机基准频率就设50HZ?

1、这与设计者的技术设计有关,我觉得把50HZ作为基准频率是一个好的设计;

2、而把大于50HZ的频率作为基准频率是个错误的选择,失去弱磁调速的基本技术要求;

网友D:
楼主这个问题出在对负载没有真正了解,从负载风机来说,它的最高转速相当于四极电机在50HZ的额定转速,风机这时功率为220KW,可是如果按变频器基准频率设置,这时电压为380V,功率对应220KW,那么当频率在50HZ,电压只有190V,输出功率就比负载功率220KW小得多,当然会过流(因为负载功率没有变,电压低了电流就要增加).所以最高运行频率必须按风机输入轴的转速范围设定频率,基准频率应该设定为50HZ.基准频率V/F曲线最高输出电压对应的频率。

网友E:
学习了,有时候我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2012-08-07):
后来喊来电机厂家,解释0~50hz恒转矩,50~100HZ恒功率。吗的,连分开下写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