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驱动继电器问题

楼主(2012-04-13):
问题描述:继电器线圈一端接24v,一端接plc输出端

问:线圈的导通是靠plc输出什么值? 是plc输出0时继电器线圈导通 、无输出时线圈不导通么?新人求教 望给予帮助

网友A:
继电器输出型的PLC,输出端子与其公共点之间、是一个触点,当输出继电器接通(状态为“1”)时,该触点闭合;

可参见对应的硬件手册。

网友B:
PLC的输出端的另外一端应当是24V地,否则就不能成为回路。其他自己去想

网友C:
PLC的com接入的应该是0v,你把PLC的输出也想象成一个继电器,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网友D:
     关于PLC驱动继电器问题应分二种情况:1、PLC输出为内部继电器触点型,即输出为内部继电器的常开触点。2、PLC输出为晶体管输出型。

     1、PLC输出为内部继电器触点型:如将输出侧的公共地COM接24V电源的负极,即将PLC输出的各个触点的公共端接24V的负极,此时应将外接的继电器线圈的一端接PLC的输出点,继电器线圈的另一端接24V的正极。如将输出侧的公共地COM接24V电源的正极,即将PLC输出的各个触点的公共端接24V的正极,此时应将外接的继电器线圈的一端接PLC的输出点,继电器线圈的另一端接24V的负极。

    2、PLC输出为晶体管输出型的接线:也分二种情况:(1)如输出的晶体管为NPN型,其PLC输出侧的COM接24V电源的负极,此时应将外接的继电器线圈的一端接PLC的输出点(即晶体管的集电极),继电器线圈的另一端接24V的正极。(2)如输出的晶体管为PNP型,其PLC输出侧的COM接24V电源的正极,此时应将外接的继电器线圈的一端接PLC的输出点(即晶体管的集电极),继电器线圈的另一端接24V的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