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闸管电路问题

楼主(2012-04-13):
问:交流N极能驱动晶闸管么?为什么? 是因为交流不分正负么 ?那为什么只有火线有电压呢  ?新人概念不理解 求教

网友A:
“那为什么只有火线有电压呢  ”

1、电压是两点间的电势差;

2、“只有火线有电压”,你只看到一点,没注意还有另一点;

网友A:
3、如果你站在木凳子上,你用手去抓火线,还感觉有电吗?

网友A:
4、如果你站在木凳子上,你用一只手抓住火线,另一只手还敢抓站在地上的人吗?

5、这时候你感觉到大地也有电了吧!?

网友B:
老刘你没有回答楼主的问题啊,或者说你是答非所问!你还是好好的,正规回答吧!

网友C:
驱动晶闸管有三个条件:阴阳极要加上正向电压,控制极要加上相对于阴极的正向电压,控制极的幅度要足够。

网友A:
“交流N极能驱动晶闸管么?为什么? 是因为交流不分正负么 ?”

1、驱动晶闸管需要正向电压;

2、交流电正半周时,可以使晶闸管导通;

3、交流电源的两极不分正负,是因为电压方向不断在周期性变化;

4、而晶闸管在交流电的正半周得到正向电压而导通,与“两极不分正负”不矛盾!

网友A:
5、不要担心,“晶闸管在交流电的正半周得到正向电压而导通”后,交流负半周来到时晶闸管的导通会受影响!

网友A:
6、晶闸管的一旦导通,就很难回到截止,除非导通电流小到维持电流一下!

网友D:
向前辈们学习。。。。

网友B:
老刘这就对啦!但是你的回答并不完全正确,你在七楼的回答在词语的表诉上无法让人理解清楚:在八楼的回复应该说把晶闸管的性能表诉含糊,你在八楼的表诉应当注明是"直流电流导通的状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