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编码器线-怪事

楼主(2012-04-13):
电机是从别人那拿来的,没多想,焊接编码器插头。等上好锡再看手册

才发现不对

6根分别是 红黑,黑,白,红白,棕,蓝

而手册上是这么写的

电机是这个型号

翻遍台达各系列伺服手册,也找不出。

没办法,达电话问中达电通,得到的回答是——“有6根线吗?”

我无法理解

请高人指点

网友A:
你查下A系列手册,有没有这个电机型号?

网友B:
你的这是B2的电机,你下载B2的手册。这是普通的不带抱闸电机。是6根。但是可以你用多芯电缆。

网友C:
棕-------高电平

蓝-------0V

红黑-------A+

黑----------A-

红白--------B+

白----------B-

黑白哪个是A,B不对的话换一下就行了。

楼主:
这个电机是A2系列的   手册也是A2的。和B2的也可以互换

A2和B2的编码器接线都是和我上面的图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棕-------高电平蓝-------0V红黑-------A+黑----------A-红白--------B+白----------B-黑白哪个是A,B不对的话换一下就行了。

您确定吗?那我可就照办了,呵呵

但是和手册对应不上,这是为什么您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棕-------高电平蓝-------0V红黑-------A+黑----------A-红白--------B+白----------B-黑白哪个是A,B不对的话换一下就行了。

忘了,如果是这样,那Z相信号呢?

我问台达的人,他们说A2的编码器是走通讯的

只有4根线

网友D:
我觉得 棕色对应黑色  就行了  B2的      应该是厂家换了线的颜色     其余按说明书接    7 脚对红/红白       8 脚对黑/黑白

    对了给分啊   嘿嘿

网友E:
A2,B2都是走通讯的,用一对对绞线传输串行差分信号,估计是“棕,蓝”线,或“白,红白”线,这对线在逻辑上有正负之分,如果电源线明确后,还出错,就把这对线的接线顺序对调试试。

“红,黑”原则上是电源线,“黑”一般而言必为电源地GND,“红”一般为电源线。

如果原厂确认电源线用了4根,就用万用表测测“棕,蓝,白,红白”这4根线分别与“红,黑”线之间的短接关系。有相应的短接关系的是电源和地。

剩下一对和电源、地之间无短接的就是差分信号线。

网友C:
............................................

上面那个有些差错。A,A-,B,B-反了。

不用Z项也没有关系,很多也不需要Z相。

网友C:
引用 网友E:
A2,B2都是走通讯的,用一对对绞线传输串行差分信号,估计是“棕,蓝”线,或“白,红白”线,这对线在逻辑上有正负之分,如果电源线明确后,还出错,就把这对线的接线顺序对调试试。“红,黑”原则上是电源线,“黑”一般而言必为电源地GND,“红”一般为电源线。如果原厂确认电源线用了4根,就用万用表测测“棕,蓝,白,红白”这4根线分别与“红,黑”线之间的短接关系。有相应的短接关系的是电源和地。剩下一对和电源、地之间无短接的就是差分信号线V。

你看外行了吧??红黑那是中国的概念。。。呵呵呵。。。国际惯例是棕是正,蓝是负,黑是信号。。。

网友E:
to“通讯网”:就线色而言,的确外行了,谢谢指正!

不过,还得请楼主明确这个电机属于台达的哪个系列,如果确为A2或B2的,那肯定走的是串行协议,此种情况下有4根线或6根线。如果是A,B,或AB系列,走所谓的省线式ABZ增量反馈,此时至少有8根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E:
to“通讯网”:就线色而言,的确外行了,谢谢指正! 不过,还得请楼主明确这个电机属于台达的哪个系列,如果确为A2或B2的,那肯定走的是串行协议,此种情况下有4根线或6根线。如果是A,B,或AB系列,走所谓的省线式ABZ增量反馈,此时至少有8根线。

呵呵,你要这样考虑!!呵呵,台达的伺服电机肯定是使用自家的编码器,肥水不流外人田嘛!!!所以台达不管是A2还是B2肯定是用台达自家的编码器。。。而台达自家的编码器,接线就是上面。。。对不对???呵呵呵。。

我也没有拆过台达的伺服电机,不过推理而已。。呵呵。。

没有Z相也很正常。。。。。

网友E:
原来如此,“通讯网”在这件事上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

台达的伺服驱动最早的是A系列,电机用的是多摩川给OEM的,编码器也是多摩川的2500线省线式增量编码器。

后来台达开始自己做电机,自己做编码器,就出了B系列;再后来,又出了AB系列,据说是为了简单替换A系列所用的OEM电机。这2个系列的伺服电机上编码器自然也改用台达自己的2500线脉冲式增量编码器,电气规格估计和“通讯网”在上面给出的ES系列一致。

接着,又相继推出了20位的A2系列,17位的B2系列,最近又推出了3合一的啥啥系列。这几个系列的电机上的编码器由于反馈分辨率的提高,已由脉冲式接口改为串行传输接口,原则上,一对差分数据线加一对电源线即可。而这种编码器台达只用于自己的电机,未见作为产品外卖。

所以楼主必须明确该电机到底属于台达的哪个系列。

网友E:
刚刚按电机型号查阅了台达的型录,正如楼主在“4楼”所言,ECMA-C10604ES属于A2或M系列的20位反馈的电机。

既然线色与手册不同,要么问清原厂到底是怎么回事,要么自己针对线对捉对测试了。先用万用表,测通断,测阻抗,测电容:差分对之间一般有终端电阻,阻值100来欧;电源线如果不止一对,则必有短接关系;电源正和电源地之间必有若干微法的输入去耦电容。不测,干等,永无结果。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电机上的标签有问题!看看热缩管内有没有被剪断的“橙-橙红”色线对(Z信号),如果有,那就有可能是B系列的电机(ECMA-C30604ES),贴了A2系列的标签(ECMA-C10604ES),而B系列电机的编码器线色恰好与楼主给出的电机的情况相吻合,除了没有Z信号(“橙-橙红”色线对)。

证明这个很也容易,按“通讯网”给出的线序,量量电源线对“棕-蓝”间的电容,A(黑-黑红)、B(白-白红)、Z(橙-橙红)线对间各自的电阻值,或通电后看看A(黑-黑红),B(白-白红)信号对上有没有正交方波脉冲,Z信号对(橙-橙红)上有没有一圈一个的脉冲信号。还是前面的那句话:不测,干等,永无结果。

楼主:
多谢大家的帮助

由于当时没有万用表无法按照波恩先生给出的办法测试

我就直接将电机打开看

原来它确实从编码起引出了6根线(实际上是这一跟8芯线,并且颜色是红黑,黑,白,红白,棕,蓝,橙,白橙.也就是和ECMA-C3的电机编码器线材一样.不同的是在C1的电机上将橙,白橙齐根部剪掉,再套上热缩管,就变成6根线)

其中对应关系如下:

   棕     蓝     白    红白

  5V   GND    T+    T-

至于红黑,黑要等到明天万用表拿来测试才能知道

到时图片也一并上传

在此要感谢各位的帮助,

特别是波恩前辈的教诲:既有技术上的细节,又有处事的道理.

不测,干等,永无结果。

网友E:
这么说来,“橙,白橙”这对线原厂在编码器端就没连上!?  C1用了C3的线材,又和现行手册有出入,莫非早期的A2线材不同于现今 ?

另,“国际惯例是棕是正,蓝是负,黑是信号……”———本人也从本帖增长了见识! 在此,谢谢“通讯网”,谢谢楼主!

网友F:
学习了  等楼主明天的结果 谢谢波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家的帮助由于当时没有万用表无法按照波恩先生给出的办法测试我就直接将电机打开看原来它确实从编码起引出了6根线(实际上是这一跟8芯线,并且颜色是红黑,黑,白,红白,棕,蓝,橙,白橙.也就是和ECMA-C3的电机编码器线材一样.不同的是在C1的电机上将橙,白橙齐根部剪掉,再套上热缩管,就变成6根线)其中对应关系如下:   棕     蓝     白    红白  5V   GND    T+    T-至于红黑,黑要等到明天万用表拿来测试才能知道到时图片也一并上传 在此要感谢各位的帮助,特别是波恩前辈的教诲:既有技术上的细节,又有处事的道理.不测,干等,永无结果。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对了。。。

台达的伺服驱动最早的是A系列,电机用的是多摩川给OEM的,编码器也是多摩川的2500线省线式增量编码器。

后来台达开始自己做电机,自己做编码器,就出了B系列;

这些不知道,需要查证

网友C:
看了一下A2的资料,你这个电机的实际接线确实跟手册不一样。。估计你的这个电机后来被维修过,换了编码器了。。。。。

楼主:
更正15楼中,白橙应为红橙.

测试结果如波恩先生所述 ,红黑与蓝线相连

打开以后里面就是这个样子

出线端

拿掉热缩管

和C3的一样

网友C:
这根线不是原装的,是后来有人换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根线不是原装的,是后来有人换掉了。。

个人也同意这个判断!除非原厂线材改过版本。

网友E:
建议楼主给出这6根线的最终连接关系以结此贴。

网友C:
你这个编码器好生奇怪,从接线来看应该有六根线的接线位置。。可是从标签来看,接线与实际不符。。。。我觉得可能以前编码器被肯定被维修过,可能用户找不到原样的,找了一个六线的,安装尺寸可以配上的给换上了,但是怕用户说不一样,标签贴上原来的了。。

   我看上面写着made in china。。。。肯定又是被山寨了。。。。

楼主:
     扔了算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扔了算了

他要真是给换了6线编码器,也可以用,那他不应该还贴以前的标签啊??!!你先按它上面的接线指示,接上电源,用示波器检查一下,再按照6线方式(反正电源是一样的!棕正,蓝负)再检查一下,肯定是黑,黑红一对,白,白红一对,转动一下编码器,看看信号。。如果黑红,白红都有脉冲输出,就是六线,如果只有白红有脉冲,那就是标签上面的解法。。。如果都没有信号,那就再扔了不迟。。。。。呵呵。。再去买一个台达同型号的换上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学习路过中。。。。。。

网友E:
是啊!先别扔!按“通讯网”的提示,看过信号在下结论不迟。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是啊!先别扔!按“通讯网”的提示,看过信号在下结论不迟。

网友J(2013-01-02):
各位,这里才是真像,请看一下,看清除也就明白了。

网友K(2013-03-13):
台达的伺服电机电线是自己产的还是找人生产的?

网友L:
这个问题还是有点难,楼猪你可以去“一览业问”上去提问,请相关的专家进行回答!!

网友M(2014-12-22):
E+H

E+H罐旁指示仪NRF590是一个监测单元,与E+H办事处生产的Micropilot M和Micropilot S系列雷达,以及其他 HART 兼容仪表配套使用。E+H NRF590 安装在罐旁,不仅能显示测量数据,还能够对安装在罐上仪表进行配置并提供本安供电,支持多种工业标准数字式仪表通信协议,可以集成在开放式罐区存量管理系统中。

皮尔兹

pilz是一家全球运营的完整自动化技术供应商。我们供应安全自动化组件、系统及服务。皮尔兹生产的产品众多,主营产品pilz继电器,皮尔兹传感器,皮尔兹伺服电机等,任何有关pilz问题可以联系pile工作人员。

邦纳

邦纳传感器选型指南-选型指南_专业资料。邦纳传感器选型指南2004 ~ 2005 Specifier’s Guide 光电传感器 测量与检测产品 机床安全产品邦纳传感器系列产品,保证100%原装正品,型号齐全。

穆格

穆格中国成立于 1997 年,在上海、北京、广州和香港设有五个办事处,其中上海有2个工厂(穆格控制系统(上海)有限公司和穆格控制设备(上海)有限公司)。穆格公司由电液穆格伺服阀的发明人威廉·C·moog创建于一九五一年,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的跨国公司,现已成为航空和工业上应用的精密控制系统的世界范围内的佼佼者。

哈威

哈威(HAWE)液压有限公司成立于1949年,5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高压液压元件及系统的开发与生产。公司现有员工1000余名,哈威产品阀体全钢结构,耐高压;结构紧凑,体积小巧;无泄漏,使用寿命长,广泛应用于工程机械、机床、船舶、液压工具等行业。

力士乐的变速泵驱动,强大的液压系统的稳定性、能源效率、紧凑的电子产品的动态特性这三者是密切相关的。在e4EE sytronix网络学习的培训中,提供了必要的基础知识、技术背景、电子和液压的智能的相互作用。力士乐力士乐

网友N:
台达的ECMA-C1系列伺服电机,的确有些诟病之处:首先它的编码器没有型号,其次没有技术参数在铭牌上,让人很难判断绝对值编码器,到底是如何记忆位置的。有同感的冒泡!

网友O(2016-10-24):
六条线是绝对型编码器,有两条是电池线,用于断电后储存电机位置。具体颜色线序可能和下图不一样。

附带请教一个问题:台达的ASD-A2-1521-L 支持 ECMA-E31315ES吗?他自家说明书上标注的是支持,可是ECMA-E31315ES的编码器是ABZ输出的,而ASD-A2-1521-L的编码器接口只有串行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