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工控电路可以解释油价的啊!

楼主(2012-04-13):
今天在21IC论坛看到一电路,名称为<<中石油中石化绝密私家电路>>,看后才知道国际油价与国内油价是这样的规律变化的!

有网友是这样解读电路的:描述一下这个电路的特点----

1 电容C1是个1万微法的电容,容量很大。它的电压表示中石油中石化的油价。
2 当国际油价上涨时,电容的电压(中石油中石化的油价)则涨得非常快,因为它是通过二极管D1充电的,这叫做与国际接轨吧。
3 当国际油价(电源电压)下跌,低于国内油价(电容电压)时,二极管反向截止,电容C1只能通过一个10MΩ的大电阻R1放电,电压下降很是缓慢。这时就很难与国际接轨了。

大家对这个电路是怎么看的?

网友A:
建议把“国内油价”与参考地之间再接一个“茅台酒”之类的大电阻,通过这个电阻放电。效果更好

网友A:
到10没到10没到10没到10没到10没到10没到10没&

到10没到10没到10没到10没到10没到10没到10没到10没到10没到10没

网友B:
楼主也喜欢去二姨家啊

网友C:
虽然没有车  不过还是严重同意楼主

网友D:
当国际油价(电源电压)下跌,低于国内油价(电容电压)时,二极管反向截止,电容C1只能通过一个10MΩ的大电阻R1放电,电压下降很是缓慢。这时就很难与国际接轨了,这叫中国国情。

网友E:
好精辟呀

网友F:
高手啊!佩服佩服。。。。。。。

网友G:
高手啊!佩服佩服。。。。。。。这个要发送给两桶油看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高手啊!佩服佩服。。。。。。。

网友I:
只有茅台酒有这个份儿,呵呵,一般的酒价根本不能使C1上端电压保持高电平。。。。。。。。

网友J:
油价高对保护环境有好处。

网友K(2012-05-28):
加上一瓶五粮液会更稳定的

网友L:
厉害啊!真是世界之大,道理想通啊!

网友M:
工控出人才,右边击伤一瓶茅台或五粮液

效果会更好

网友N:
真是一通百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