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度表空载自转故障修理

楼主(2012-04-13):
                                                                      电度表空载自转故障修理

       所谓空载自转,是指电度表在室内一切一切用电设备关断的情况下,仍在慢慢地转动。
       一般来说,在电源电压为额定值的80%~110%时,电度表铝盘的转动不得超过一圈属于正常范围。但微微抖动一直不停,则说明电气线路(室内的电气布线及电器)有漏电的可能。这时应逐段查看室内的布线有无老化龟裂现象,有无碳化变质问题,有无受潮霉变现象;逐个检查灯具、家用电器有无碳化变质故障,有无受潮漏电故障。检测方法可用目测,也可用万用表测量线间电阻值,最好是用兆欧表测量线与线之间、线与大地(如水管)之间绝缘电阻值(不得小于0.5MΩ)。用仪表测量时,必须将电源开关关断(火线、零线都切断)。
     如果电气线路、电器均无漏电故障,而电度表仍有微转现象,那么定是表内故障引起的,应请供电部门查找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