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信号

楼主(2012-04-14):
请高手解答!!!超声波传感器回馈的是什么信号?我想要把超声波传感器检测到的距离传送到PLC中参与运算改怎么转换?

网友A:
   这个要是你是什么品牌的超声波传感器,我司用的 UC 的是模拟量电流传感器返回信号

网友B:
普通超声波传感器反馈开关量信号,感应距离可以标定,模拟量的反馈电流或电压信号,可参与PLC运算,价格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是你是什么品牌的超声波传感器,我司用的 UC 的是模拟量电流传感器返回信号

我只需要用到传感器检测距离后反馈的信号。比如说声波反馈回来后是转换成电流还是电压来计算距离的?能否详细点?能提供参数不?谢啦!

网友A:
   电压还是电流这个取决于你造型的传感器和模块呀,还有就是有些可在电压与电流间切换

网友D:
      超声波反射回来的信号的形式取决发射信号的的形式,如发射的是陡峭的狭窄的单脉冲,返回的信号也是狭窄的单脉冲,如发射的信号时脉冲串,则返回的信号也是脉冲串。从发射脉冲开始计时,到接受到回波停止计时,这段时间与被测物体的厚度成正比,超声波测厚仪就是根据这一原理设计而成的。

     如超声波以固定周期(T)发射脉冲,每发射一个脉冲,经t秒接收到返回脉冲,这样,就可得到周期=T、脉宽=t的脉冲波,将此脉冲转换为电压信号,其电压值与脉宽成正比,即脉宽=0,其转换的电压=0,脉宽越宽,其转换的电压越高。即可实现用电压信号来计数距离。

     如用脉宽计数,其计数值与距离成正比,这就是用数字量测距。不过要确保测量精度,其计数用的频率非常高,如不加脉宽放大器,是不容易实现的。

网友E:
向楼上几位学习了。

楼主:
看你说的那么详细,采用了。但还是没解答我的问题!我是想把信号转换成PLC能够运算的数字量!

网友D:
有二种方法可以实现“把信号转换成PLC能够运算的数字量”:

1、用我在5楼讲的将转换后的电压信号,再通过模拟量输入模块输入给PLC,模块将电压转换为数字量,再用转换公式计算,就可求出被测距离。这种方法容易实现,但精度不会太高。

2、用超声波发射与返回波的间距(t)作高速计数器的计数控制门信号,再用频率固定的高频脉冲进行计数。在 t 时间内高速计数器计数值与被测距离成正比,如计数频率选得合理,就会使计数值=被测距离值。如钢的声速为5850m/s,如被测钢板厚度为100mm,测超声波往返时间为34.2μS,如用F=2.92MHz脉冲计数,在34.2μS内计数值=100,即计数精度为1mm。可是PLC高速计数器最高计数频率<100KHz,为提高测量精度,必须将测量的间隔时间(t)扩大100倍(即3.42mS),用扩大后的3.42mS作为计数器的控制门信号,此时计数脉冲频率可降低100倍,即用29.2KHZ进行计数,仍可确保1mm的测距精度。这就是我在5楼讲的“如用脉宽计数,其计数值与距离成正比,这就是用数字量测距。不过要确保测量精度,其计数用的频率非常高,如不加脉宽放大器,是不容易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