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光电开关怎么和PLC接线呀

楼主(2012-04-14):
想将光电开关信号接入PLC输入端子上,光电开关是E18-D80NK  5VDC PLC 是 OMRON CP1E 怎么接线呢?plc的输入端的电压是不是只能24VDC呀。用5VDC好像没反应。请教各位大侠了

网友A:
5VDC对于一般 24VDC 电压输入信号的可能是有点小呀,一般24V 偏差也要有 10V-30V之间呀! 加个中间继电器吧

网友B:
或者换一个光电开关

网友C:
赞同楼上两个!如果非要用5V的就加个中继

网友D:
如果光电开关是NPN输出,PLC是NPN输入,那么再加一个5V电源就能搞定了

网友E:
用OC输出的光电不就行了吗!

百度了下,这个光电电源电压5V,耗电15mA,输出是NPN,最大100mA。PLC输入点电流大于3mA(17V)有效,也就是5V没反应。

用一个5V的电源盒提供电源(要不接个7805三端稳压),光电输出OC接PLC输入点,再上拉电阻300欧姆到24V,再改程序把输入点取反。

要不就,用一个5V的电源盒提供电源(要不接个7805三端稳压),把PLC 输入点COM接+24V(如果其它点能相应更改的话),IN点接到光电OC输出端。

网友F:
欧姆龙的应该和西门子的有区别吗

网友G:
4楼的有道理,我以前用过

网友H:
     1、PLC输入端的输入信号要求为24V幅度的控制信号,故5V输出的光电开关是不能直接与PLC输入端连接的,最简单的办法是用一光耦器件进行电平转换,将光电开关输出的5V脉冲转换为24V幅度的脉冲再输入给PLC。具体电路见下图。

     2、电路说明:一般来讲欧姆龙PLC的输入侧的共地接PLC的24V电源的正极,输入控制开关的接法为:开关的一端接24V的负极,另一端接PLC的输入端(见上左图中的K1开关连线)。即输入信号幅度为0~24V 变化。如果光电开关为NPN型晶体管输出,电路应按上左图连接为正确,如果光电开关为PNP型晶体管输出,电路应按上右图连接为正确。

网友I:
谢谢大家分享啊,楼上方法不错

网友J(2012-05-16):
楼主用的是伺服马达编码器高速计数吧

网友K(2018-05-14):
引用 网友I:
谢谢大家分享啊,楼上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