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中辅助触点特性问题

楼主(2012-04-14):
小弟有一问题不甚明白,我看各类继电器样本中关于辅助触点的介绍都有约定发热电流(ith)与额定工作功率(VA)的说明,

如施耐德控制继电器中,约定发热电流为10A;额定功率在AC 230V的情况下为560VA,即触点电流为2.54A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在电路设计中,我在这个触点后面加负载线圈,负载电流是以2.54A为上限值呢还是10A为上限值?

网友A:
你这个继电器,是指的小型继电器么?是的话,肯定以2.54A为准了。

10A,要用中继了。

网友B:
    你要知道,在电工中就有规定的,中间继电器的触点的容量为 =〈 5A 的,如是 10A 的话就要用接触器 !

网友C:
那要看啥负荷还有动作频率,我之前用在切片机上的控制刹车的中间继电器用不了一周就烧了,后改用固态继电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