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21-8TP70出大事了

楼主(2012-04-14):
大师们,这个机器怎么调参数啊,我想面板控制或者端子控制也行,面板只有三个按键,还有那个P100怎么调不出来呢,就是用软件也不能看到P100

网友A:
没用过,帮不上你了。帮你把帖子顶起来 让高手解决吧

网友B:
令P060=5 ,还有参数是不是加锁了

网友C:
p359给设置锁了,只有在p358中输入与p359的等值时,才能更改和看到相应的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