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软件编程步骤

楼主(2012-04-14):
         RSLOGIX500软件编程步骤

一.     SLC500系列可编程控制器所支持的网络协议

1. DH-485协议

在一条DH-485网络上最多支持32台设备,网络的最大长度为1219m4,000feet, 波特率:11019200

2. DH+协议

在一条DH+网络上最多支持64台设备,网络的最大长度为3048m,波特率:57·6K230·4K

3. Ethernet协议

无设备的数量限制,无距离的限制,波特率为10M。

         4.DF1协议

它通过RS-232串口电缆,把SLC和计算机连接起来,进入点对点通信,波特率为110~38.4k。

二.         SLC500系列所支持的协议

SLC500SLC502

DH485

SLC503

DH485DH

SLC504

DH+、DF1

SLC505

EthernetDF1

                                   3·7

Comm Port中选择串口电缆所连接计算机的串口号,在Device中必须选择SLC-CH0/Micro/PanelView,然后点击Auto-Configure,在右框中会看到Auto Configuration Successful! 点击OK

返回Configure Drivers窗体,Configured Drivers对话框中看到AB_DF1-1 DH485 sta:0 com1: RUNNING(图3·8),点击Close

                             3·8

返回Rslinx软件窗体看到两条网络AB_DF-1,DH-485AB_ETH-1,Ethernet。在AB_DF-1中看到SLC5/05处理器,而在AB_ETH-1中的SLC处理器打了叉,无法进行通信(图3·9

                              3·9

(3)   运行Rslogix500软件(图3·10)。

Rslogix500软件窗体的菜单条上选择File――>New,弹出Select Processor Type对话框(图3·11),在Processor Name框中填入处理器的名字,在Communication Settings框的Driver中选择处理器的通信协议;点击Who Active(选择处理器的节点地址),弹出Rslinx Gateway对话框(图3·12),在AB_DF-1,DH485网络中选择SLC-5/05,点击OK;返回Select Processor Type对话框,点击OK,进入Rslogix500软件的编程窗体。

Rslogix500软件窗体的左框中选择Controller,进入Controller Properties对话框(图3·13),在General菜单中可重新选择处理器的型号和名称,在Controller Communications菜单中可重新选择通信协议,点击OK

                                  3·13

选择IO Configure,进入I/O Configuration窗体(图3·14),点击Read IO Config.(或根据用户所用的I/O框架、电源、I/O模块进行配置),进入Read IO Configure from Online Processor对话框。

                             3·14

Read IO Configuration from Online Processor对话框(图3·15)中点击Read IO Config. 返回I/O Configuration窗体,看到框架和I/O模块已自动配置好,关闭窗体。

                             3·15

选择Channel Configuration,进入Channel Configuration对话框(图3·16,Chan.1-System菜单的IP Address框中填入SLC-5/05IP地址(必须和在Rslinx软件中指定的处理器IP地址相同),在Subnet Mask框中填入掩码(一般为255·255·255·0),让Bootp Enable选项为空,点击Apply,点击OK

                          3·16

返回Rslogix500软件编程窗体,选择菜单条上Comms中的Download(在Download之前SLC处理器的开关必须打到ProgramTest状态),Download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对话框,全都回答OKApply。最后出现图3·17对话框,点击Yes,返回编程窗体,看到菜单条图框中的梯子在旋转,Download成功。

                            3·17

重新进入Rslinx软件,可以看到两条网络中的SLC处理器都处于运行状态,如图3·18,网络组态成功,拔下RS-232串口电缆,以备组态之用。

                           3·18

四. Rslogix500编程

Rslogix500软件有三种编程模式:离线编程模式,在线编程模式和仿真编程模式。它们有着各自的优缺点。

1.   离线(Offline)编程

优点:离线编程的灵活很大,编程可随意进行,不受处理器的限制。

缺点:步骤烦琐,程序编完后无法进行调试,无法观察程序运行状况。

(1)   建立新文件

运行Rslogix500软件,在菜单条上选择File中的New,弹出Select Processor Type对话框(图4·1),在Processor Name框中填写用户想要的处理器名,选择所使用的处理器的类型,在Communication settings Driver框中选择网络的通信协议,点击OK,进入Rslogix500软件的编程窗体。

                           4·1

(2)  配置处理器

在编程窗体中选择Controller Properties,进入Controller Properties对话框(图4·2),可重新选处理器的名称、型号、网络协议等,完成后点击OK

                                 4·2

(3)配置I/0模块

选择I/O Configuration,进入I/O Configuration窗体(图4·3),在Racks框中选择用户所使用的框架,在Current Cards Available中选择框架中的IO模块,在PowerSupply中选择框架电源,完成后关闭窗口。

                                  4.3

4)配置处理器通道

选择Channel Configuration,进入Channel Configuration对话框(4.4),Chan.1-System菜单的IP Address框中填入SLC处理器的IP地址(必须和Rslinx软件所指定的IP地址相同),Bootp Enable选项为空,点击Apply,点击OK.

                                          4.4

(5)进行梯形图编程

LAD2窗口(3.5)中进行梯形图的编程。程序编完后,选择Edit中的Verify File,对程序进行校验,如果有错误可以进行修改。

                           4.5

(6)保存程序

程序如果无误,选择File中的Save As,进入Save Program As对话框(4.6)File name框中填入用户想要的文件名,Save as type框中选择RSLogix files type(*.RSS),点击Save,文件保存成功。

                            4.6

(7)下载程序(SLC处理器的开关必须打到ProgramTest状态)

如果想要对程序进行调试,必须将程序Download到处理器中,进行在线调试,得出结果,Download的过程和组态时Download的过程相似,过程从略。

         8)运行程序

将处理器的开关打到Run状态,程序运行。

2.     在线(Online)编程

优点:编程步骤简单,可随时进行在线调试,运行,得出结果。

缺点:由于编程错误,可能引起处理器.设备或人员的损伤。

(1)  建立在线连接

运行Rslinx软件,选择Communications中的Configure Driver,选择相应处理器的网络协议--〉点击Add New--〉点击Close,返回Rslinx窗体,在相应的网络中看到处理器在运行,如图4.7

                           4.7

(2)建立新文件

步骤和离线编程相似,只是在进入New对话框后,点击Who Active,进入Rslinx Gatewag对话框(4.8),选择相应的处理器,点击OK,返回New对话框,点击OK.

                             4.8

(3) 配置处理器

步骤和离线配置相似,只是在Controller Communications菜单中,只要点击Who Active,下面的步骤同步骤(2)

          4)配置I/O模块

选择IO Configuration,进入IO Configuration窗体,点击Read IO Config.,进入Read IO Configuration Online Processor对话框(4.9),点击Read IO Config.,返回IO Configuration窗体,可看到IO 模块已配置好。

                                   4.9

(5) 配置处理器通道

步骤同离线配置完全相同。

6)下载空程序

步骤同离线Download完全相同。

7)进行在线编程

进行在线编程时,处理器的开关必须打到Test状况,在Remote Program状态下进行编程,在Remote Run状态下运行。

8)保存程序

步骤同离线保存完全相同。

3.     仿真(Emulate)编程(推荐)

优点:无需SLC处理器支持,用软件代替处理器,可随时对程序进行调试,不会产生危险。

缺点:有个别指令无法进行仿真,仿真软件(当前版本)无法支持SLC-5/05处理器。

(1) 建立仿真文件

建立新文件的步骤同离线编程建立新文件相同,在Communication Settings Driver框中选择Emu500-1

(2) 配置处理器

同离线编程相同。

(3) 配置I/O模块

同离线编程相同。

(4) 保存文件

同离线编程相同,只是在选择Save as type时必须选*.ACH

(5) 运行仿真软件

运行Rsemulate500软件(图4.10,打开Rslogix500软件保存的*.ACH文件。

                           4.10

(6) 进行在线连接

运行Rslinx软件,在添加网络协议时添加SLC500(DH485) Emulator。添加成功后相应的网络出现处理器图标,连接成功。

7)在线编程和运行

返回Rslogix500编程窗体,点击Go online,上线进行在线编程;点击Run,运行。

网友A:
学习了,不知哪个压缩文件是什么东东?

网友B:
太有才了!我目前正需要的技术资料。谢谢!

楼主:
压缩文件里是有图的资料。。

网友C(2013-10-21):
谢谢分享,一直需要这个资料!

网友D(2014-06-11):
我这里可以提供所有的AB的软件,RSlogix5000, RsLogix500, Rslink, Rsview及其授权,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我QQ82289693.

网友E(2014-10-26):
我需要Rockwell的以太网通讯程序,能否搞得定呢?

网友F(2017-08-27):
文中有图号,怎么没有图呢? 2275029275@qq.com

网友G(2018-01-11):
好东西 学习学习下 谢谢了好东西 学习学习下 谢谢了

网友G:
好东西 学习学习下 谢谢了好东西 学习学习下 谢谢了好东西 学习学习下 谢谢了

网友H:
前来学习了。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I(2018-11-08):
非常好,大哥,就需要这样精髓的东西

网友J(2021-07-29):
请教楼主用的软件版本是多少

网友K(2021-09-29):
很好,正在找同行业的资料来学习,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