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什么型号变频器?

楼主(2012-04-14):
实现电机(三相异步)三段速控制,不知道该怎么选用变频器和电机。

要求转速和转矩如下: 3530转,14N.M;2820转,9.2N.M;2120转,5.5N.M;

变频器选三菱的。请大家帮帮忙。多谢~!

网友A:
选变频器 要看电机的参数的,根据电机参数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变频器 要看电机的参数的,根据电机参数选的

依据电动机功率、额定电流、电压、负载特性、是否有编码器、频率工作范围等参数选择。

网友C:
你这个是电机转速?还是还是经过齿轮比变化后的转速?这速度工频4极电机转速的2倍多!

网友D:
江苏吉泰科变频器西安办事处。13700295228.吉泰科变频器

用性能和品质说话,用了你就知道好,使了你就不会再换品牌,因为值得你信赖。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看电机的参数的,根据电机参数选的

电机和变频器都要选择的。最好能有电机和变频器的具体型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友A 的回复内容:选变频器 要看电机的参数的,根据电机参数选的 依据电动机功率、额定电流、电压、负载特性、是否有编码器、频率工作范围等参数选择。

没有编码器。到时自己加一个四位半数显转速表就可以了。

楼主:
对:时空----王者之师关于你这个是电机转速?还是还是经过齿轮比变化后的转速?这速度工频4极电机转速的2倍多! 内容的回复:

你好~!这个数据是经过皮带传动后要达到的。

楼主:
知道的都说说呗。恳请众位大神帮帮忙了。。。3Q~

网友G:
没有机械图和说明,怎么选型?

几级传动?速比?传动方式?

楼主:
这个任务只是别人口述,什么图纸都没有,怎么简单怎么来。直接皮带传动,电动机轮和从动轮1:1直径。要求选电机和变频器。电机要求三相异步,变频器要求三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