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谢谢

楼主(2012-04-14):
从网上订购的一条LS编程电缆线,联机出现“不能打开通讯口”的窗口,请问一下,这是电缆的问题,还是驱动的问题,或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A:
也有可能是端口的问题.

网友B:
我觉得首先楼主先看看通讯协议是否正确

然后看看端口是否连接好

再看看是不是程序有问题或者系统等因素

最后就看是不是有质量问题了

网友C:
是USB口那种吧?

安装驱动后,先确认电脑能否正确识别到该线缆。

网友D:
没有玩过这类 PLC ,驱动线是一般的串接口还是 USB 接口

网友E:
查看手册看看接线对不对,一般买来的线子不会有问题,驱动问题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查看手册看看接线对不对,一般买来的线子不会有问题,驱动问题比较多

谢谢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有可能是端口的问题.

我试试 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帮助  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查看手册看看接线对不对,一般买来的线子不会有问题,驱动问题比较多

谢谢哈

网友H:
接线先确认,然后就是端口参数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