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硬件组态时候,有几个小问题问一下(初学者的问题)

楼主(2012-04-14):
硬件安装的时候,把400的电源模块, 400的cPU,cP通讯模块,一个数字模块安装到机架上,然后送电,开启电源,未听到“吱吱”的声音,但把通讯模块拆了,然后把数字模块安装到CP通讯模块的位置,送电以后,发生有吱吱的声音,不知道怎么回事?另外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400模块安装 最上,最下各有一枚固定螺丝,,送电过的模块,用电笔量了一下是有电的(电笔的灯亮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程序里面已经做好硬件组态,并下载到CPU里面了?

网友B:
有声响是不是你的模块没有按插到位呀,或是内部有电子元器件有问题,正常情况 各类模块内是不会有声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里面已经做好硬件组态,并下载到CPU里面了?

没有下载程序,,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