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高手请教

楼主(2012-04-14):
各位师傅,由于PWS700T断货,我用新的PWS5600T-SA代替。程序都改好输进去了,可和Omron的PLC (CPM 2A)就是通讯连接不上,通讯线是自己做的(2-3 3-2 5-9 ),请教各位高手,还应该在哪里设置,又如何设置。请把建议发到我的邮箱fzk.981@163.com

先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通讯参数怎么设定的?

www.ytlead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