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接点压力表的使用

楼主(2012-04-14):
向各位大大请教有关电接点压力表的问题:

       我换了个电接点压力表:1号点是公共点,2、3号是红针和绿针。绿针指零,红针为最大值位1.2。而我要测的压力是0.3-0.8。

请问:需要把绿针调到0.3吗?

网友A:
根据你的需要调整,绿针是下限报警。

网友B:
绿针调到0.3,红针调到0.8再按照说明书接线

网友C:
你要测的压力范围0.3-0.8,那么报警应该在这这个范围之内,低限大于0.3,高限低于0.8,至于设定什么值,要根据你现场的实际情况。

网友D:
俄们都不用电接点压力表咧,俄们用智能压力开关鸟,,好处就是接点永不抖动,寿命长,用球5年8年也不坏

当期望稳压在0.3-0.8MPa时,用球它一个接点报警,就中鸟,

比如设:

      报警性质为下报警

      报警点为0.3MPa

      报警回差0.5MPa

这样当压力低于0.3MPa时,表计报警开泵,,当压力上升到(0.3+0.5)=0.8MPa时,表计解除报警停泵

呵呵,这个玩法虽简单,但接点想抖?,好像比登天,还难点鸟

网友E:
楼上的表比电接点压力表贵多少?

网友D:
楼上你好

俄隐约记得你们单位,是使唤过俺村滴压力变送器的,量程有20~10OKPa等,旁滴记不得鸟~~~~·~

你们单位曾有位工程师给俺舌,俺村东东,用个5、6、7、8年,总之老皮实鸟,是不咋肯坏滴

呵呵,俺为此还闷闷乐呵过好久

电接点压力表,卖80还是卖200?,不是太清楚,,但它不耐用鸟,有舌1月2月准坏?~~~~

俺上面贴那精准控制器,,,精度有0.05级也有0.2级,控制稳度可达0.01%以上

8500俺也卖过,4300俺也卖过,1800俺也卖过,1500俺也卖过,,,俄螺丝洋鬼子、丹麦洋鬼子,俺也卖过

具体价格,得根据选型代码,算算

俄是老瓜怂哩凯,给钱不白干,土豆地瓜,就卖球蛋去~~~~

给个籽料:     http://www.sc-sensor.com/uppic/201142111441676223.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