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隔离变压器与电抗器

楼主(2012-04-14):
        伺服系统采用三菱220V级的,我在伺服总电源进线端加一个三相380V/220V的隔离变压器,伺服系统输入端是否还需要加装电抗器(保护伺服放大器和改善功率因数,消除来自电网的干扰),不知道三相隔离变压器是否也有这个功能? 还有就是在伺服输入端是否还需要加一个三相滤波器? 请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A:
电网的谐波干扰,加隔离变压器就可以消除了,效果很不错,电抗器一般用于变频器器输出端,改善变频器的输出波形,能很好地改善电机发热问题。目前就知道这些,兄弟有结果分享一下。

楼主:
   一般伺服,变频器输入端也都要求加电抗器,保护伺服放大器和改善功率因数,消除来自电网的谐波干扰,我们以前有家各户三菱的变频器老是无故的烧坏,估计是电网不稳定,后来让各户在输入端加一个电抗器,就好了。

网友B:
1, 隔离变压器是将输入电源与输出电源做个开分,不是直接输送电源;电抗器改善输出电源波形质量,不做隔离。

2,  隔离变压器与电抗器就是两个不同功能的变压器,多加当然会有利的中,不加也行,但会有干扰会是意外想不到的情况发生。

网友C:
有隔离变压器,伺服控制器输入可以不加电抗器!

网友D:
隔离变压器的效果比电抗器好,但隔离变压器的功率应大于所带的变频器、伺服驱动器功率1.2~1.5倍,体积大价格高,接线组别一定要是Dyn11。电抗器是按要限制的谐波频率来计算电抗值,决定匝数和铁芯大小,导线按负载电流及相应过载系数选取,因此一般体积只相当于功率变压器的1/5或更小,但是一台电抗器一旦制成,作用效果是在设计中心频率最佳,远离中心频率的低频效果较弱。

楼主:
哦,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E:
公司网站:www.bpq7.com

好消息。三菱促销咯!本公司是一家致力于三菱工控自动化产品的推广,应用和销售。优惠多多FR-A740 高性能矢量变频器  FR-F740 多功能型、一般负载适用

FR-E700系列 经济型高性能变频器  FR-D700系列   紧凑型多功能变频器

F740-30k 37k 45k 55k 75k 90k 110k 132k 160k 185k 220k 250k 280k 315k 355k 400k 450k

A740-30k 37k 45k 55k 75k 90k 110k 132k 160k 185k 220k 250k 280k 315k 355k

全部现货出售,三菱变频器C9全部现货。三菱PLC  FX1S FX1N 系列全部到货,FX1S-10MR/mt-001   FX1S-14MR/mt-001  FX1S-20MR/mt-001 FX1S-30MR/mt-001 FX1N-14MR/mt-001 FX1n-24MR/mt-001 FX1n-40MR/mt-001  FX1n-60MR/mt-001 X2N-48mr/mt-001 fx2n-64mr/mt-001 fx2n-80mr/mt-001 fx2n-128mr/mt-001      欢迎向我询价,我的联系电话是15202004396  网站:www.bpq7.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