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晶体管接线

楼主(2012-04-14):
请高手指教一下,台达晶体管PLC输出端如何接线,我是初学的,谢谢!

网友A:
可找相关硬件手册查看确认;比如ES2,有UP、ZP、输出端子。

假设现在是Y0,则UP0接电源正极、ZP0接电源负极,负载可接于电源正极与输出端Y0之间。

注意电源的类型和等级。

网友B:
配一楼文字看图 台达DVP-ES2 晶体管输出接线图。

网友C:
         这个图不错,很详细啦

1,接输出启动用的电源

2,接按钮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