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AS57BSTD与FX1N的通信,通不上

楼主(2012-04-14):
各位大哥,小弟有个小问题请教一下。我现在用DOP-AS57BSTD与FX1N的通信,通不上,选是选FX2N的驱动还是选FX series 这个,com口应该选COM几呀,我现在在怎么也通不上,急死了。谢谢,如果有的谁做过的话,能不能把例子发给小弟看看。谢谢啦

网友A:
连线 通参数正确

认真看触摸屏的手册

网友B:
FX1N属于RS422,应该选择FX Series;COM口是台达人机背面的,请对应“选项/设置模块参数”->通讯。如果更改了参数,需要重新下载到人机!

网友C(2012-05-14):
fx 2n驱动与fxseries两个驱动均能连上  首选fx2n驱动

如果没有通讯上  看看报警提示 呵呵  也可以咨询当地中达技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x 2n驱动与fxseries两个驱动均能连上  首选fx2n驱动如果没有通讯上  看看报警提示 呵呵  也可以咨询当地中达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