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 simodrive611 能不能用PLC作定位控制!

楼主(2012-04-14):
请问谁知道 simodrive611 能不能用PLC作定位控制!有没有相关资料下载谢谢!

网友A:
   PLC 做定位控制当然可以,但不知道你要用到什么程度,我朋友厂里老设备用的还是 S5-928 的 CPU 驱动控制起停

楼主:
我想用三菱的PLC做控制行不行啊,是不是还要加什么模块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