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有没有3.7kw的单相220V逆变成三相380V?谢谢

楼主(2012-04-14):
各位师傅,我有部分设备,上面有台三相380V的3.7KW油泵电机,可电源是单相220V,各位师傅支个招,有没有相应的逆变器买?谢谢

网友A:
没有。鉴定完毕

之前论坛讨论过很多次这个问题,兄弟可以去找找看。

网友B:
如果你的电机是星型接法改为三角形接法,采用220V单相输入三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是可以的。我没有查产品手册,如果没有这个功率的,可以选择三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不过功率需要增大。我不明白,为什么不拉三相电源线,因为油泵不需要调速呀?几百块可以解决的非要增加变流装置呢》

网友C(2012-05-17):
改电机线的接发星形改为三角形接法,或者才用倍压在逆变。但是倍压对整流桥和电容的冲击很大,器件要留足够的余量。

网友D(2012-06-24):
引用 网友C:
改电机线的接发星形改为三角形接法,或者才用倍压在逆变。但是倍压对整流桥和电容的冲击很大,器件要留足够的余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电机是星型接法改为三角形接法,采用220V单相输入三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是可以的。我没有查产品手册,如果没有这个功率的,可以选择三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不过功率需要增大。我不明白,为什么不拉三相电源线,因为油泵不需要调速呀?几百块可以解决的非要增加变流装置呢》

网友F(2012-07-31):
  这个变压器可以解决你说的问题,传统的线圈的变压器即将淘汰现在很多用户都在选择电子伺服变压器!

三年质保, 品质保证

 本产品(SES-8000系列伺服电子变压器)是专门针对中国电网与交流伺服电机所需电压不匹配而设计的超小体积三相伺服电子变压器。改变了现传统线圈式变压器的笨重、发热、耗电、安装难的问题;不对电网造成污染,是工业控制系统中解决电源适配器问题的理想产品,与工频变压器有本质上的不同,在性能上有质的飞跃。

特点:1、智能型,自动调节伺服系统所需电流,输出电流不受电网电压波动的影响;
、使伺服电机发挥更好的性能;安全可靠;
、免维护,寿命长达二十年以上;体积小、重量轻;
、价格低廉、5倍的过载能力,可长时间连续工作;可承受苛刻使用环境;
、性能优越,高效率(),高稳压、周围空气温度-30+60,安装海拔可达4500m

6、无干扰,不发热,耗电少,输出能量稳定!

该产品是工业控制系统中解决电源适配器问题的理想产品。

本模块采用最前沿的微波器件,三相全桥开关谐振技术,SPWM调试方式,开关频率1KHZ,故其发热量少,不需散热器,耗电少,完全消除EMI干扰。

输入电压:三相四线380V;输出三相220V

联系电话:0755-27882958/13632556003  联系人:梁文勇

本产品改变了中国传统线圈式变压器的笨重、发热、耗电、安装难的问题。

应用范围:

数控机床,试验机、绕线机、教学机、包装机械,印刷机械,纺织设备,自动化生产线等二十多个自动化设备行业。

网友F:
  新一代隔离变压器,这个变压器可以解决你说的问题,传统的线圈的变压器即将淘汰现在很多用户都在选择电子伺服变压器!

三年质保, 品质保证

 本产品(SES-8000系列伺服电子变压器)是专门针对中国电网与交流伺服电机所需电压不匹配而设计的超小体积三相伺服电子变压器。改变了现传统线圈式变压器的笨重、发热、耗电、安装难的问题;不对电网造成污染,是工业控制系统中解决电源适配器问题的理想产品,与工频变压器有本质上的不同,在性能上有质的飞跃。

特点:1、智能型,自动调节伺服系统所需电流,输出电流不受电网电压波动的影响;
、使伺服电机发挥更好的性能;安全可靠;
、免维护,寿命长达二十年以上;体积小、重量轻;
、价格低廉、5倍的过载能力,可长时间连续工作;可承受苛刻使用环境;
、性能优越,高效率(),高稳压、周围空气温度-30+60,安装海拔可达4500m

6、无干扰,不发热,耗电少,输出能量稳定!

该产品是工业控制系统中解决电源适配器问题的理想产品。

本模块采用最前沿的微波器件,三相全桥开关谐振技术,SPWM调试方式,开关频率1KHZ,故其发热量少,不需散热器,耗电少,完全消除EMI干扰。

输入电压:三相四线380V;输出三相220V

联系电话:0755-27882958/13632556003  联系人:梁文勇

本产品改变了中国传统线圈式变压器的笨重、发热、耗电、安装难的问题。

应用范围:

数控机床,试验机、绕线机、教学机、包装机械,印刷机械,纺织设备,自动化生产线等二十多个自动化设备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