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ps501v2.0 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2-04-14):
abb ps501v2.0  不能在codesys中z配置硬件是什么问题 请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A:
V2.0的硬件配置使用ABB Configrator或CBP来组态啦。

网友A:
另外,如果你是直接从Codesys新建工程,同样可以使用Codesys来组态硬件

网友B(2012-06-02):
@ye_w 有V2.0的中文先关资料吗,发一份51820741@qq.com; DP通讯也找不到地方添加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ye_w 有V2.0的中文先关资料吗,发一份51820741@qq.com; DP通讯也找不到地方添加了。谢谢

从2.0开始就不使用SYCON来组态网络了,直接使用cbp组态,具体请加群198412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