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S7016变频器改变端子,参数如何设置.

楼主(2012-04-14):
1台6ES7016变频器由PLC通讯控制 O/I板X101(3#)端子经常无输出24V电压,造成电机刹车无法打开引起F15过流报警,1-2#端子为+ -24V,3#端子输出24V   4#端子为输入信号   6#为急停信号L+   想通过改变某一参数,在3#端子损坏后由5#端子替代,目前参数为 U953.48=7     P561.01=B278     P561.02=B278   P564.01=B277   P564.02=B277  P462=0.5   P464=0      P466=0    P605=1    P612=B14    P613=B15    P652=B275  559=16

                                                     多谢

网友A:
先看参数P651 设置 为多少? 这个参数就是设置3#端子对应的输出,

 在3#端子损坏后由5#端子替代 就将P653 设置为 P651的参数值, 然后将P651=0 屏蔽输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