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的张力功能

楼主(2012-04-14):
现有一个工程,上料处有一台变频电机,作为开卷机用,功率是11KW ,下料处是一台卷取机,也是变频的,功率是30KW,中间有4台夹送电机,2,2KW的,有导向辊的,也是变频调速的,在下料处还有2台7.5KW变频电机,作为张力辊和压力辊用。此输送带的作用是开卷时一种速度,第一个夹送电机的速度比它高点,通过张力的作用把料输送过来,中间的夹送是导向作用,最后到下料处也是通过张力的作用把料取下来。据机械板工程师的意思是通过变频器的调速产生的速差而形成的张力,就可以把钛钢板从一头输送到另外一头。同时要做到这几个电机同步升速和降速,速度可调,张力可调。PLC我选S-200的,我现在有几个疑惑:1、这样的变频器该选什么类型的,MM440的还是其他规格的;2、变频器的具体接线,啊需要模拟输入的,2、张力控制的功能具体要进行哪些参数设置,如何做到同步,及升速和降速,啊是要在PLC程序中编程的。

对于转速范围呀,张力是多少,张力控制的要求是什么等等,实际我自己也是一头雾水呀,毕竟是第一次做,也没有人指点为,只是根据机械的提供一点资料,所以期盼啊有做类似的工程的大人指点迷津,万分感谢

网友A:
我做维护。用440的可以实现。我们这边就有用的。

变频器需要配个profibus接口板。在我的相册里有照片~~

程序里控制速度。具体程序怎么做的,我没研究过···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是很典型的。不是选择变频器的问题,变频器一般选择通用型的就行,比如三菱的A系利变频器。这是一个传动设计的问题。传动设计的思路是,根据设备机械的基本要求,计算出在工艺范围内,各传动控制点的线速度范围,力矩和功率调节范围,之后计算各传动部的变速比,分配机械变速比,选择电动机,确定电动机调速范围。之后进行控制电路硬件设计,画出电路原理图,对PLC I/O 口进行分配,其中张力检测根据工艺要求确定检测点和采取何种检测方式,并在PLC 模块选择时考虑。最后编写控制程序,作为一般任务不困难。但是在选择控制部件和设计时充分考虑设备工艺要求。变频器的不同选择对设计影响相当大,程序编写也差异很大,如果要求不高,采用通用型矢量变频器就行了。如果费用不是主要考虑的因素,可以选择LENZE9300伺服控制器,那么同步可以利用X9、X10端口来做,张力信号作为辅助调节,指令可以采用人机界面给定(可以给变频器模拟信号,通过PLC模拟模块,也可以直接利用CANBUS给出数字量。但是由于S7-200本身是DP-BUS,中间需要转发器。如果用6SE70系列变频器,常规做法,在处理同步时增加一块T100工艺板,通过PPBUS同步。这两种同步的性能很好。但是费用和软件设计水平都很高。如果没有十足把握不要选择。总之,楼主的问题是一个传动设计问题而不是变频器选择问题。

楼主:
2楼的朋友,你好,看到你留言的内容,感觉你在这方面比较精通的,啊能在具体说说的,那我选PLC该选哪个呢,啊是另外需要有检测张力的信号的传感器或者什么,如果用S7-200 ,啊是不太好呀,还是换其他牌子的或者S7300的,另外哪个T100工艺板是啥东东呀,什么叫PPBUS同步,啊能具体讲讲的,哪个PLC与变频器的电路接线图跟一般的接线啊有啥区别的,啊要增加张力检测的,方便的话啊能QQ详聊呀

楼主:
电机已是选择变频电机了,费用应该也要考虑的吧,所以变频器应该是通用型的,就是变频器与PLC的接线,选用何种比变频器与PLC也是关键,只要怎么选对编程最方便设置参数直观简单就行。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我不能给出答案,因为在前面已经讲了,你的题目是一个传动设计的问题。但是对于楼主的问题提一点我的看法:

1、一般传动电机应该优先选择普通三相异步电机(笼型),我不清楚为什么选择变频电机。除非速度范围不够宽!

2、变频器就没有必要用西门子的了,贵不说,如果没必要就不要组态。组态之后,变频器不可以随便更换。用三菱A系列吧,可以满足要求。

3、系统集成的方式很重要,PLC和变频器都需要根绝集成的方案进行选择,是否采取某种通讯方式,还是变频器都采取模拟输入。这个将影响PLC模块的选择(比如后者,需要较多的模拟通道,前者需要考虑通讯的接口)

4、T100是西门子6se70系列变频器的一个可选件。这个系列的变频器功能十分强大,有6个可供选择的电子板插槽。T100是工艺板,它可以直接将前一个变频器的实际输出频率信号经过运算,直接由点对点通讯端口传给下一个变频器胡频率设定值。所以PLC只需要给出第一个变频器的频率值,同步在T100参数进行设定。可以实现快速高要求的同步。点对点通讯英文是Peer to Peer 因为它是一级级传递数字量(而不是模拟量)两个大写的P合在一起,就叫做PPBUS。BUS是总线的意思。

5、张力控制点的问题。任何张力在传动上都是控制两个辊之间的速度差问题。如果要求不高可以用浮辊带动检测电位器,或张力传感器加张力放大器来作为张力检测信号,来调节辊之间的速度差。如果不行可以用专门的张力控制器。要求高的可能要配置同步板。

你的这个问题首先不是选择变频器和PLC以及如何编程的问题。首先是明确控制任务和控制指标。否则项目成功的可能性基本没有。许多项目的失败在开始就注定了。

楼主:
由于一点经验都没有,所以通过有个曾经做过的前辈的建议,现在PLC选了S7-300的,变频器选用安川的A系列的,(因为电机都是选的变频电机,为是么要选,我也不知道(见笑了)),通过通讯什么BUS的,还没有深入研究,现在有个问题,张力的信号怎么来呢,如果不用张力传感器,据机械的认为,不需要,同时又问啊需要编码器的,因为在有的讨论中貌似有编码器的作为速度的信号输入,那个张力传感器啊需要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