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2-04-15):
我准备用信捷的PLC和触摸屏,控制步进电机,有人建议用其它牌子,说信捷的做出了不准,请问是否如此。

网友A:
不是的!是要看谁做!信捷PLC发脉冲可以参考手册第6章节!很轻松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B:
您好,信捷PLC的脉冲控制指令相当的丰富,您可以在不同的应用场合选用不同的脉冲指令,完全可以保证PLC的发出脉冲数目与您的设定值完全一致(所以也不存在精度不准问题),再轴承磨行业中,我们可以达到轴承的加工精度为正负2um,在伺服电机以及步进电机中已经大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