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E 90-30下载失败的问题

楼主(2012-04-15):
P我用的是232转485的串口通讯 能上载 但是不能下载 也不报故障 就是感觉下载的时候搜的一下就下完了 然后看看程序并没有覆盖掉 试着把原来的删掉但是删不掉 是不是加密了啊还是怎么了 在线可以强制 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网友A:
按道理能上载了说明通讯设置没问题了

不能下载可能还是其他地方有限制吧

没用过GE的 上属猜测

楼主:
是什么原因啊 GE在哪里设置 限制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