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丝杆电机的轴向间隙?

楼主(2012-04-15):
带丝杆电机正向负载运行跟回程空载运行时由于受力不同会产生反向轴向间隙误差太大,造成系统精度不高的问题!

请问大虾有哪些办法解决之?

网友A:
用双螺母对向张紧的机械消隙,建议咨询丝杠厂商。

或用电气消隙,实测反向间隙后由控制系统进行反向补偿。

网友B:
带丝杆电机正向负载运行跟回程空载运行时由于受力不同会产生反向轴向间隙误差太大,空载时前进后退间隙大吗?

网友C:
我也建议进行反向间隙补偿。

网友D:
市面上無絕對剛性的材料 怎麼做都有間隙 只是誤差的範圍是否可接受

然而以樓主所提的還有非剛性的誤差包括重量及速度 這都很難精確測得 當然你也可以把這些條件固定下來 還有固定的行程 如此許多的變因就可控制下來 那實測他的誤差 就可透過軟件的補償 來降低間隙誤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