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00cpu 可以和力控和wincc同时通讯么

楼主(2012-04-15):
300CPU profibus通讯 可以有两台上位机么 一台力控 一台wincc

网友A:
可以,建议WINCC作为服务器,力控作为客户机,使用S7协议使WINCC与300通讯,使用OPC使WINCC与力控通讯。

网友B:
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C:
  来学习,还没有玩过力控的组态软件,这个力控是能过 WINCC 来读取数据吗,不是直接从 CPU 读取??

网友D:
应该可以,每个PC都装通讯卡;

或者可以考虑以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