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编程电缆CIF02 的驱动

楼主(2012-04-15):
如题,请大家帮帮小弟一下,谢谢

网友A:
USB的正常里面光盘都有 或者网上的万能驱动 试试

www.ytleader.cn

网友B:
9.3版本里都有USB的驱动程式,插上USB上以后,在电脑设备管理器里找未安装的设备,再去OMRON软件的安装目录(默认是C盘)下找,找到对应电脑的安装系统(win7或XP)双击安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