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2-04-15):
大神 我想请问一下 我现在要做300与PC通过以太网通讯 我用的的以太网模块是cp343-1 Lean 当我进行硬件组态时候 要对 以太网的这个模块输入IP地址 这个地址 到底是我PC机里面本地连接里面的IP地址 还是什么地址? 能给我讲讲这个IP地址到底怎么分配的么? 十分感激

网友A:
王海波  QQ64959500你可以联系他,他在西门子组网方面是专家级别!

网友B:
为什么要对CP卡进行硬件组态呢,因为工作时这个CP卡要与上位机进行数据传输即网线数据传输,因此CP卡需要预先设定一个地址,这个地址的设定就是通过硬件组态然后在下载到PLC里面存储的。所以这个地址就是PLC网卡的地址,在组态中最常用的就是在线寻址,在线寻找的PLC中CP的mac地址后,系统自动分配一个IP地址,当然也可以人为的修改设定这个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对CP卡进行硬件组态呢,因为工作时这个CP卡要与上位机进行数据传输即网线数据传输,因此CP卡需要预先设定一个地址,这个地址的设定就是通过硬件组态然后在下载到PLC里面存储的。所以这个地址就是PLC网卡的地址,在组态中最常用的就是在线寻址,在线寻找的PLC中CP的mac地址后,系统自动分配一个IP地址,当然也可以人为的修改设定这个地址。

您的意思是 我用s7-300那种支持MPI下载线 和PLC通信以后  会自动分配给我一个mac地址 然后对应的IP地址也会出现 而不是用我自己人工输入?

第二 加入人工设定 那该怎么设定?

网友D:
哪位将我的联系方式发上来了,

专家哪敢啊,

工控网高手众多,要低调。。

网友E:
你说的343-1里面设置的是IP地址是CP343-1的本身IP地址,最好默认的就可以了,然后把你电脑的网卡地址也改成CP模块里面的地址,注意最后一位不同就可以了,保证在同一网络段中。电脑端安装SIMATIC NET软件,通过OPC组态PC站可以电脑连接CP343-1了,当然你对通讯要求高的话,可以用CP1613卡。呵呵,你慢慢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