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AC 控制典型问题,求大家帮忙

楼主(2012-04-15):
大家好,有个问题请大家帮分析下

我利用PMAC2型卡控制400瓦安川5系电机,为位置控制模式。

采用单边驱动模式带动一根横梁(1.2米),采用了5:1减速器,齿轮齿条传动。

我设置好了刚性值(Fn200)以及转动惯量比(根据自动推定值设定)后,利用安川驱动器JOG运行很稳定

但是,我利用PMAC2运行开环O命令走时就有些颤动,按我的理解此时的开环O命令应该和驱动器JOG运行机制相同吧?

如果闭环抖动还好理解,为何此时用PMAC2运行开环O命令走就开始颤动呢?

另外我闭环J+运行时其颤动情况比开环时稍微激烈点,运行时,当电机运行时我推动横梁另一侧横梁走时就平稳了,

这种情况下我是该从PMAC参数改进,还是从机械方向改进呢?

求大家帮忙分析,指导!!!!感激不尽

网友A(2012-05-18):
开环时的参数 和闭环的PID调节参数是不一样的  所以容易出现颤抖的情况    一般出现这样的情况是用软件重新匹配参数 应该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