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台达人机的小键盘中输入负值?

楼主(2012-04-15):
用的是DOP-B05S101的人机,需要在输入数值的小键盘中输入负值,请教各位前辈应该如何输入?谢谢!

网友A:
将数值输入的“设置值”Detail改成"Signed Decimal"(有符号十进制数)!因为默认是"Unsigned Decimal"(无符号十进数)。

网友B:
你在PLC上得K值加-号就可以得到负值

楼主:
谢谢师傅给指点迷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