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0VAC 400KW双速电机,求组断路器型号?在线等,谢谢

楼主(2012-04-15):
现在有一个1140VAC 双速电机,低速是200KW,高速是400KW,请问要用多大的断路器,接触器,谢谢。。。

网友A:
中压电机没有使用过,不过你可以根据“额定电流值及电压等级”来选用,供货商可以向你推荐的。

网友B:
这麽大的电机建议选进口品牌。我喜欢用施耐德的。4008101315这是他们的技术电话。问问他们吧。我就不解答了,以免误导。

网友C:
400KW高速工作时的额定电流在270A左右,建议选用315/400A的1140V等级塑壳断路器,接触器选用1140V的真空接触器,电机端增加阻容吸收装置,防止真空开关截流效应产生过电压而损害电机绝缘。。